CJ2M-CUP31-MD211怎么定位旋转轴

楼主(2016-07-19):
本人初学欧姆龙PLC,现用CJ2M-CPU31-MD211控制3个旋转轴,位置控制,怎么写用脉冲程序来定位角度,求举例??

楼主:
3个伺服电机

网友A:
用omron位置檔案功能塊
也就是FB方便又簡單

楼主:
库里面直接调用功能块吗??
位置档案在哪里????

网友A:
插入功能方塊由檔案

楼主:
控制3个轴要选那一个功能块啊??

网友A:
只能一軸對應一軸
我有發案例你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