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19):
伺服的国产的750W  N力2.4  程序要求位置与速度双控制,程序是做到了双控制,伺服电机一直转,监控参数力矩只用了不到30%

我换过台达伺服750W试过一样发热,换过1000W国产同品牌伺服试过一样发热,对了机械的减速比是1:30(伺服电机30圈机械传动机构动一圈)

最近在想把机械的减速比换成1:15的来试试看能不能实现不发热;(伺服电机工作半个小时的样子温度就有70-80度的样子,一直这样运行担心时间就了出问题)

大神些来讨论下吧

楼主:
大神看了就分析下啥原因发热塞    在线坐等啊

网友A:
坐等高手做说明

楼主:
我也是这个意思    高手些都不来解答下   减速机15的还没有回来   没有做测试啊

所以想先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  看看高手咋个说的

网友B:
楼主有考虑70 80 度在正常范围吗
伺服电机很多都 没装散风机......

网友C:
参数没调好

网友D:
你监测过电流是否过大?给伺服电机装一个散热风扇可能有些改善。减速比改为15如有效果,可以分享吗?

网友E:
一直转发热不是很正常的 七八十度在伺服电机正常范围内

楼主:
我也咨询过伺服厂家,厂家也是这个意思发热正常,只要不继续升温就正常,但是对于设备安全与质量考虑,还是想解决这个问题,所有还在测试,也想搞清楚是啥子原因引起的,主要前段的力矩无法计算出来,只要看驱动器监控反馈的力矩%比,设备上其他地方的伺服温度主要是没有这么高

网友F:
是正常的啊,都会有的!

楼主:
没有高手来解答下详细的情况吗?

网友G:
一般伺服电机的扭力曲线在3000转以下基本没变化的,所以你换减速比可能没啥效果,连续运行就是会有发热的情况!不用担心,如不放心,可考虑楼上的风扇建议!

网友H:
几次去客户现场也发现同样的问题,有的是带抱闸引起的,有的是负载太大,不过有几次调伺服增益倒是达到了理想的效果

网友I:
解决了吗?

网友J:
考虑电箱的散热吧,注意散热风流要统一方向;之前做工程遇到过放大器过热问题,风流不一致,放大器周围的热还是散不走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增益太高,易发热,试试把增益降低看看效果。
我不能降增益 我用的速度加位置控制,所有位置与速度增益 都不能动了,动了要么响应变慢,也就是动作不能同步,达不到工艺要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