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CJ2M位置FB使用

楼主(2016-07-19):
大家好像滿喜歡研討位置控制,提出我自己於FB使用範例於程式取出一小段
和大家研討,CJ2M MD211*2 NC113*1總共五軸有回原點 停止 絕對位置
有興趣再一起研究一下吧
這個停止滿有趣會有減速時間如果執行INI是不會有減速時間
下载积分:+1(13452754500) 真诚感谢!

网友A:
你好,请问一下那个回零功能块回零是个怎么样的过程啊,外面要不要加零点开关啊,position应该怎么理解

网友B:
谢谢。下载后,打开,注释全是烂码。怎么回事?

楼主:
請看範例打開設定-選擇IO模組選擇設置裡面有脈衝設定原點方式

网友A:
回零功能块的(DINT)position应该怎么理解

楼主:
回零功能块的(DINT)position应该怎么理解
輸入值為指定目前位置
方塊說明將鼠標移動至程式中方塊按右鍵
就有說明選擇

楼主:
4F不好意思是繁體

网友A:
看了,这个是先走到指定位置然后在去搜索原点吗?

楼主:
不是是原點完成將這點指定為這個值

网友A:
原点偏移的意思吗。相当于我自己指定原点位置是吧

楼主:
指定原點為現再值意思,原點偏移是另一個用法

网友A:
是不是碰到原点开关后再走到这个值啊,还是回零点是从0走到这个位置就停止啊?

网友A:
调用这个回零模块还需要用ORG命令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碰到原点开关后再走到这个值啊,还是回零点是从0走到这个位置就停止啊?

不是,是原點完成將零點設為該值
使用此模塊不需用ORG指令,只需直接執行就可

网友A:
这个值的设置主要根据什么来设置数据呢?
当回原点碰到原点开关后,零点位置一般是清零是吧,这个值我该怎么去设啊?

楼主:
執行原點一般都會清零,這值如無特別需求都是填零
方塊只是告訴你有這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