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19):
我问三菱官网了,带UL后缀的是欧美用的多,不带的中国用的多,另外只有两款plc主机(没有扩展)是在中国生产的,其它所有主机和扩展都是在日本生产,Q和FX3U都是在日本生产的

网友A:
FX1S,FX1N,FX2N未停产前,常见的有三种情况

一、无后缀
    这种是日本人自己用的,里面放一本日文说明书。质量上等。
    输入点为漏型

二、-ES/UL
        销售给欧美,里面放一本英文说明书,质量最好,用料最足。
    输入点同时支持漏型和源型。并且端子排有特殊保护盖。这个是独有的。

三、-001
        专门销售给中国的品种。里面放一本中文说明书。
    由于中国用户一直在压价,所以三菱中国一直在压日本工厂的价(主要是路姬工厂)
    所以这个型号的用料最差,质量也最差

但注意的是,FX1S,FX1N,FX2N主机都停产了。只有FX2N的扩展模块和部分功能模块还在继续生产。

目前销售的是FX3系列产品,FX3S,FX3G,FX3U,新出来的产品,仍然有档次之分:

FX3U卖给中国的是/ES-A的,其他国家的是/ES,质量也不一样

FX3SA,FX3GA是中国工厂生产,专供中国。  国外是FX3S-***-/ES,FX3G-****-/ES,质量也不一样。

当然有关用料和质量问题,只有我们这些老工控才会告诉你。

你如果去问三菱客服,他要么说不知道,要么忽悠你说是一样的。
是这个意思,我就是从三菱客服那里知道的。客服的水平参差不齐,能不能获得满意的答案,也要看运气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