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19):
请问各位一个问题三菱Q312DB底板位置不够用,想扩展模块,用三菱Q55B扩展,不知是否可以?(Q55B扩展底板没有电源安装插槽是否可以) 我见过Q55BQ不带电源插槽,用在三菱运动控制器Q170扩展。  谢谢指教!

网友A:
Q65B  或 Q55B 都行。

Q65B 可以安装电源模块,这样系统供电能力好一些。

[attachment=149807]

网友B:
三菱Q有个不好的地方,继电器输出模块的要另配一个端子台,那个端子台货期很长,要么就只能用二手的,有点坑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uu.liu) 可以买胜蓝的都是标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