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19):
各位大神,Pro-face触摸屏的型号是AST3301W-B1-D24,请问这个型号的触摸屏的编程线的型号是什么,最好连接pc部分是USB接口的?

网友A:
引用楼主有文化的疯子于2016-07-19 18:33发表的 Pro-face触摸屏 :
各位大神,Pro-face触摸屏的型号是AST3301W-B1-D24,请问这个型号的触摸屏的编程线的型号是什么,最好连接pc部分是USB接口的?
數據線CA3-USBCB-01本身就是USB接口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