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上找到的台达PLC与伺服驱动器485通讯控制

楼主(2016-07-19):
网上找到一个台达PLC与伺服驱动器485控制的案例,看着缺少控制部分,伺服驱动器上接了两个信号点不知道啥意思。请各位老师帮忙看看这个案例是不是不完整,谢谢
[attachment=149817]
[attachment=149818]
[attachment=149819]
[attachment=149820]
[attachment=149821]
[attachment=149822]
[attachment=149816]
[attachment=149814]
[attachment=149815]

网友A:
坐等高手解答

网友B:
SON ?
CTRG ?
[attachment=149833]

网友C:
要用内部位置控制,,需要外部触发或者通讯触发,,但是外部触发比较多,,就是你见到的DI1,DI2

网友D:
这个资料台达官网就有得下,台达的101例就有楼主贴图的文档,PLC用台达伺服用台达,照着套没问题!

楼主:
已经根据原理图接线测试,伺服电机可以转动,但是没有定位,直接连续运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