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西门子200 4-20MA 模拟量程序怎么写

楼主(2016-07-19):
初学西门子200 模拟量程序不知道怎么去写 求助 各位
有程序更好

网友A:
引用楼主sdxuhaiyong于2016-07-19 20:57发表的 求助 西门子200 4-20MA 模拟量程序怎么写 :
初学西门子200 模拟量程序不知道怎么去写 求助 各位
有程序更好
模拟量读入:
MOV_W AIWx ,VW0
模拟量写入:
MOV_W VW0,AQWx

网友B:
Ov = [(Osh - Osl) * (Iv - Lsl) / (Ish - Isl)] + Osl 图片中的程序:0到50范围的温度传感器,4-20ma,对应6400~32000
按照公式计算,OV=换算结果 Osh=换算结果高限,Osl=换算结果低限;Iv=换算对象,Ish=换算对象高限,Isl=换算对象低限
所以:将数值代[(50-0)*(AIW0-6400)/(32000-6400)]+0
下载积分:+1(wuzhengwei) 真诚感谢!

网友C:
自己看帮助吧 西门子库文件里面有介绍的 。完全一摸一样的。 smart200库里肯定有。 200不确定。如果还是找不到西门子官网也能找到做好的库文件。 至于换算方法,就是楼上说的那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