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-200与step7-Micro/win V4.0 sp9通讯不了

楼主(2016-07-20):
新的电脑,win7 64位系统。装了step7Micro/win V4.0 SP9。新买的PC/PPI link 901-3DB30-0XA0线。
在设置PG/PC接口时应用程序访问点没有Micro/win选项,接口分配参数里也没有PC/PPI Cable。怎么设置都找不到访问点,有时会提示接口被占用。
在设备管理器中是有PC/PPI Cable驱动的
请问我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?急急急!

网友A:
要用这个节点吧。
可是我设置里没有这个节点

网友B:
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请问解决了吗

网友C:
想解决问题的留下邮箱号或者QQ号,待俺有时间再给你们看看

网友D:
也遇同样问题听说选PC Adapter{ppi,也不行,不知什么问题,大侠在那里啊

网友E(2016-08-20):
我的win10也通讯不上

网友F:
没协议可以添加的

网友G(2017-01-14):
大神跪求解决办法

网友H:
你是不是也安装的s7-300的step7软件了。这个安装时有顺序,如果是,先安装step7,在装200的软件,然后还要安装一个补丁才可以。补丁内容为("%CommonProgramFiles%\\Siemens\\Automation\\Simatic OAM\\bin\\s7epaImp64x.exe" -up)去掉括弧保存为 bat文件,安装完后,最后运行一次就可以了。

网友I:
我也通讯不了也是先装了step 7 300的

网友J:
这个文件安装看看!

网友K:
我也不行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

网友K:
多发了一条

网友L(2017-03-18):
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