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电脑不能安装siemensl软件

楼主(2016-07-20):
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电脑系统win7-64位旗舰版,siemens-SIMART200软件卸载后重装不了,注册表也清理了。不知道还有哪些地方影响不能重装的原因?谢谢!

网友A:
注册表修改:
(1)运行REGEDIT;
(2)注册表中选择: HKEY_LOCAL_MACHINE→
SYSTEM→
CurrentControlSet→
Control→
Session Manager→
将光标定位于此;
(3)选择文件->导出,再次保存(安全起见);
(4)在右边窗中右击PendingFile Rename Operations,选择删除,最后确认最后重新安装

网友B:
都试过不行的话,就重装系统

网友C:
没删干净吧,西门子都这样
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电脑不能安装siemensl软件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