梦想
台达DVP12S 有没有手轮功能

楼主(2016-07-20):
现在我是用的国产PLC做了手轮功能,公司以前老设备都是台达的DVP12S系列的,是否有手轮功能
哪个高手用过台达的手轮
麻烦解释下 我看到好像有CSFO这个指令有点类似,不清楚咋个用
下图是我用的国产PLC做的凸轮跟随
[attachment=149841]

网友A:
台湾永宏PLC有手轮功能,用过还不错

楼主:
我是问专门的型号 有我就改起来方便 没有我直接就放弃 更换PLC就是

网友B:
映像里好像台达只有PM就是运动控制器才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映像里好像台达只有PM就是运动控制器才可以
我记得SA系列没有 好像SV系列有 不太确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