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20):
本人对300的编程不太懂,请问图程序中%QW450:P 是个什么地址?特别是后面的P是指针吗?但又找不到编号在哪?它是怎样寻址的?麻烦哪位指点指点。

网友A:
相当于Step7下的PQW,读取外部地址的表达方式,后面的P不是指针的意思,而是过程的意思,是外部地址。

网友B:
学习下。300没用过

楼主:
多谢cvlsam,但我查了CPU输出影像区最大是Q102.7,那个QW450那来的,不太明白。外部地址怎样与Q区输出对应?也谢谢各位关注。

网友C:
查看一下硬件组态,可能是通讯设备输入输出地址,如第三方DP通讯设备。不是PLC本身的物理输出点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多谢cvlsam,但我查了CPU输出影像区最大是Q102.7,那个QW450那来的,不太明白。外部地址怎样与Q区输出对应?也谢谢各位关注。

前面我已经说过了,外部地址,我不清楚您是否用过Step7软件,如果您用过,那么PIW256,PQW256这种在Step7中表示的现在在博图中都是通过:P这样方式来进行的。

您需要阅读一下博图Step7 Vxx手册,手册上将非常明确的表示,或者阅读一下西门子官网的Q&A,也会明确的表示,这和PLC本身的输入输出映像区无关。

Good Luck~

网友D:
是外部地址连接过程映像区

楼主:
好的,再次谢谢你们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