柜子散热的问题

楼主(2016-07-21):
柜子采用的是国产的仿威图的柜子,没有装空调,柜子大小是1600×800×550。里面装有两个7.5KW的变频器。10几个2510,0910的小接触器,20个中间继电器,一个开关电源,一个PLC,一个变压器。中间继电器是24V的,开关电源负载是20个中继电器和触摸屏。开关电源是350W的。昨天现场的打电话说开关电源烧了。电工师傅说柜子内温度比较高,可能有50度,室外温度35度。风扇当时在柜子的右上侧面装了一个,有没有可能是温度高了之后,造成开关电源损坏的?

网友A:
在机柜的下面有没有对流的格栅,如果有还不行就要装进气风扇。还不行在侧面加空调了。
不断向前

楼主:
原来柜子做的时候,有两个百叶窗的,右侧上,左侧下,当时装的时候只装了一个右侧上。左侧下没装。。。。

网友B:
风扇太小散热不够!

网友C:
这么多的发热元件,一个风扇,太少!变压器发热特严重。开关电源的功率够吗?什么牌子的?这么容易就烧了!

网友D:
50度还没达到烧的条件,可能电源自身质量有问题,变频器也是类似电源的电子器件
不过可以考虑加大通风散热处理

网友E:
貌似开关电源负载太重,可加装一个减轻负载,调整一下元件布局,开关电源尽量安装在机柜上方,加上左侧百页窗,保持空气对流畅通,风扇可靠运转

网友F:
温度高会烧开关电源。我没碰到过

网友G:
加风扇吧!

网友H:
开关电源质量欠佳,要是温度高的话变频器早就报警了!

网友I:
从目前来看开关电源烧原因不是散热不够

网友J:
质量问题吧……或者选型不对……
隔行如隔山

网友K:
你使用的那家的开关电源,开关电源的位置在那里,应该是开关电源进了灰尘,造成电路板烧坏

QQ:1121930977

网友L:
50℃的环境温度对于开关电源来说,不是事。不过,用哪家的开关电源有点讲究。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

网友M:
50度不高的,应该是开关电源质量问题
自学

网友N:
开关电源有使用温度范围的,看看在不在范围之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