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松下A5伺服转矩模式控制出力,如何设置

楼主(2016-07-21):
现有以设备,压头是用伺服电机控制的,我想用位置和转矩模式切换来控制出力大小(用DA模块控制转矩输出)。开始是走一段位置,到达预定位置后转换成力矩模式,现在A5伺服接线不懂了,请各位大神指点。
1、14,15,16,17的引脚要接哪根线?
2、如何切换力矩和位置控制模式?
3、切换力矩模式后如何上升和下降?
QQ:569456723

网友A:
还有这功能!
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

网友B:
1、转矩输入接14/15就行,16/17不用接
2、控制方式转换通过32脚(C-MODE)来实现
3、在力矩方式时,上升和下降仍是电位器的正负电压信号,只是到达电位器设定的值(转矩)时,电机便不在转动
4、具体的你还得学习下说明书
下载积分:+5(uu.liu) 是不是速度模式也可以转 ..

楼主:
是不是速度模式也可以转换成转矩模式?
QQ:569456723

网友B:
可以转换

网友C(2017-04-25):
我现在也要做这个,请指点指点,谢谢
move o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