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J2M-MD211回零

楼主(2016-07-21):
IN00,IN01,IN02,IN03用法有什么区别不?

网友A:
說明書寫的清楚阿,意思說接點提供多重輸入使用,如果選擇一種功能使用
就必須放棄另一種功能選項

楼主:
原点输入信号
原点附近输入信号
两者用法有多大区别?

网友A:
原点输入信号=伺服馬達Z相點
原点附近输入信号=DOG=外部參考點
两者用法有多大区别?=覺得有沒有差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