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D77MH和LD77MS区别?

楼主(2016-07-21):
LD77MH和LD77MS都是简单运动模块,它们有什么区别?
lishunlong86

网友A:
MH的伺服控制协议是SSCNET III
MS的伺服控制协议是SSCNET III /H

楼主:
这两种协议有什么区别?
引用 网友A:
MH的伺服控制协议是SSCNET III
MS的伺服控制协议是SSCNET III /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