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21):
有谁知道程序运行后,D0和D1中的数据是多少

网友A:
貌似是读取CPU内置时钟消息的!

楼主:
是的。请看附件的原编程要求。
附件: OMRON 灯光控制PLC程序.pdf (127 K) 下载次数:73

网友B:
重新組字D0為星期D1為月日

楼主:
看了手册,有些明白了。

程序解释如下:

MOVD A354 #10 D0  表示以4bit为1位,从0位号开始传,1表示传2位数字,在结果通道中的0位开始存。也就是将A354星期的数据传至D0中。

MOVD A352 #12 D1 表示从2位号开始传,1表示传2位数字,在结果通道中的0位开始存。即将A352日期的数据(高位)传至D1(低位)中。

MOVD A353 #210 D1 表示从0位号开始传,1表示传2位数字,在结果通道中的2位(高位)开始存。即将A353低位(月份)的数据传至D1的高位。

这样的话,就符合编程的要求了。

网友B:
沒錯是這樣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