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师
三菱A956WGOT-TBD怎么链接三菱QO6H cpu模块

楼主(2016-07-21):
三菱A956WGOT-TBD怎么链接三菱QO6H cpu模块,触摸屏有两个宽口原来链接A系列的PLC,现在想链接Q系列的怎么链接,连接线型号是多少,另外有一个RS232-C的接口连GT2也连不上,求高人指点。

网友A:
A9系列的触摸屏好像跟QPLC是不能直连的,需要在A9上安装一个QBUSS的通信模块才可以连接,数据线是一样的
连232的时候,也要选择COM号的,不知道你是不是没选对,或波特率参数没设置对

楼主:
A956-WGOT-TBD上面的通讯模块型号是A9GT-50WBUSS模块,通讯模块的口试宽口,只有一个232-C的接口,之前看手册说是需要换模块,但是有没有可以将宽口线转换成232-C口与电脑连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