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-200CN224XP CN上载时,输入密码,上载到100%时,软件关闭

楼主(2016-07-21):
s7-200CN224XP CN上载时,输入密码,上载到100%时,软件关闭,本人菜鸟,请高手指导,软件是SP9,电缆是原装的,

网友A:
换一个低版本的软件
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11528688

楼主:
换SP几,谁遇到过这个问题,这么解决的

网友B:
这是一种超级加密,任何版本都无法上传,至少我还没发解决,稍后发一个给你试试
科技创造未来,人才决定明天!

网友B:
这个程序,你下载到PLC,再上传,软件就会自动关闭,我也不知道咋回事,据说是超级加密
科技创造未来,人才决定明天!

网友A:
非也,不是超级加密,低版本的软件写的程序
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11528688

楼主:
我现在换成SP6了,还是不行。难道要换更低

网友C:
可以解决,不是什么超级加密。遇到过

楼主:
我现在试了SP6不行,在试SP3时提示版本过低,证明那就是SP4和SP5这两个上了,谁有SP4和SP5的软件,发给小弟,小弟感激不进,留下
68634138@qq.com
,谢谢

网友D:
我来助人为乐帮你一把,SP5的链接链接::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kV53HdX
密码: by1a,估计这个可能性最大,SP4有些型号指令还不支持,还是附上链接吧:链接: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cbZQ6U
密码: rff7

网友E:
不是超级加密,低版本的软件写的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