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22):
最近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,之前用FX系列PLC的编程口,连接昆仑通态的触摸屏没有问题,现在换成了Q系列plc,昆仑通态软件里设置连接plc编程口,可是却连接不上。
三菱的编程软件用的是GXworks2,编程软件里面还需要其他设置吗?

网友A:
PLC不用做设置。 设置都在触摸屏那边。

要注意的是Q系列的CPU有很多种。 可能MCGS的屏做直接编程口连接只能支持部分CPU型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LC不用做设置。 设置都在触摸屏那边。

要注意的是Q系列的CPU有很多种。 可能MCGS的屏做直接编程口连接只能支持部分CPU型号。

我用的是q03ude,不知道哦昆仑通态支持不支持

网友B:
用以太网通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以太网通讯

以太网没试过哎,能讲下具体需要怎么设置吗?

楼主:
还是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