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A系列plc程序转换Q系列

楼主(2016-07-22):
各位,三菱A系列程序转换Q系列,软件直接变更PLC类型转换可以么?转换后的程序可以直接写入Q系列使用么?还需要注意些什么?

网友A:
如果有用到特殊指令,则需要手动修改,转换结果软件会给出提示。

网友B:
可以的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