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信捷plc的小疑问

楼主(2016-07-23):
三台电机连接同一个信捷PLC,是否能实现同时运转(三台电机连接不同的脉冲输出口)

网友A:
当然可以啊

网友B:
同时运转控制什么?是走直线,还是曲面。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C:
可以,我使用过。
~

网友D:
可以的!!用了很多
路过的时候记得、哥在打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