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23):
各位大哥
目前小弟手上有个项目
使用Q62DAN做伺服的加减速时间
我这边只输出电压
假设我5秒要输出2V
该朝什么方向做
或有啥文档可参考

网友A:
引用楼主shawn8814于2016-07-23 09:02发表的 Q62DAN加減速時間 :
各位大哥
目前小弟手上有个项目
使用Q62DAN做伺服的加减速时间
我这边只输出电压
假设我5秒要输出2V

伺服要用伺服定位模組
QD75P1/P2/P4   QD75D1/D2/D4.......

不適用DA模組

网友B:
假设5S输入电压2V,每100MS刷新一次,利用快下班时间写了一下个人的编程方向

网友C:
Q62DAN不是Q系列模块吗?,看梯形图怎么还是用M8000呢,
固定一个寄存器,每个扫描周期输出到Q62,更改电压时只要更改输出这个寄存器值,保持5秒,只要5秒后写入不同值就可以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
伺服要用伺服定位模組
QD75P1/P2/P4   QD75D1/D2/D4.......

在速度模式是可以DA输出电压控制的,等于变频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