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锤冲击力测量用什么方法

楼主(2016-07-23):
请教大家,想对电锤的冲击力量测量,用什么方法和传感器比较好?目前还没有思路

网友A:
以前做过一台电锤测试的 测启动的瞬间最大扭矩 用的类似测功机的办法 不知道跟你要的数据一样不一样

楼主:
我是要测工作时钻头对物体的冲击力,有点像碰撞测试

网友A:
那没做过 只做过 启动瞬间的最大扭矩 测试是否会在刚启动的时候把使用人员甩出去的安全测试

楼主:
这个主要是测试电锤的性能,转速、空载电流、最大电流、冲击力量

网友A:
这个没有做过 不好给你办法

网友B:
用电子磅测量冲击力,最好有记忆功能的电子磅。

网友C:
拉压传感器...

网友D:
电子磅是速率太低,搞个高相应速度的推拉力计呵,简单,进口的有能到1000hz以上的,不过价格也不便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