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安川伺服电子齿设定,在线等

楼主(2016-07-23):
有一台旧机,电动机转111.5圈,上面转盘转盘转1圈,想把电机换成伺服让转盘做分度。请问师傅如何设定电子齿轮?24位编码器。转盘上有60个工位。急急急。

楼主:
有小数怎么设?有别的办法没有,减速机不可能换。

网友A:
1115/10或223/2
下载积分:+5(小徒弟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60个工位,那就是转一个工位6度了。
下载积分:+5(小徒弟) 热心助人!
永无止境 !@#$%^&*

楼主:
我觉得2楼师傅正确,买家伙事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