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伺服参数的问题

楼主(2016-07-23):
请问,在使用伺服驱动器时,如果已经在专用的伺服驱动软件上面设定好了伺服参数,还需要在PLC程序里编写相应的程序吗

网友A:
通信型的就最好写上

楼主:
谢谢您们的回复

楼主:
还想请教一下,请问三菱伺服系统的机械原点怎么建立?
知道相对位置型的伺服电机是通过极限信号和DOG信号来确定的,那么绝对位置型的伺服驱动系统如何建立原点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