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23):
如题,一个寄存器怎么显示两个数值?坐等大深度师傅出现!

楼主:
如下图所示,这是怎么一回事,大神何在

网友A:
把程序放上来,那样才好分析。

网友A:
解决了,双字和字的不同

网友B:
上面显示是32位的值,下面显示应该16位的值。

网友C:
D0 和 D0 D1  的区别

网友D:
你的大于符号前面加个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