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23):
一台设备要客户要改造提速,三菱定位模块型号是10GM控制的是J2S的伺服,D215是触摸屏速度设定的寄存器,目前触摸屏限制D215只能写入0-100的数字,代表速度0---100%。。。

PLC这段程序看的不是很懂,应该是把触摸屏设定的百分数,经过一些算法,然后传速度数据到定位模块了。
其他3张图是定位模块的设定参数,大家看看怎么改改才能把伺服速度提上来呢?
目前我试过的方法有:
1.修改PLC程序D215的最高限制值100,改成可以设定到140了,运行程序后,伺服速度没有变化,还是那个速度。
2.试着修改定位模块程序的加减速时间600ms改为100MS,伺服速度还是没有变化,速度不变。
3.试着修改了,驱动器的8  9  10号参数,最大速度改为2000。速度还是没有变化。
大家看改哪里才能提高伺服的速度呢?望指教
[attachment=149944] [attachment=149945] [attachment=149946] [attachment=149947]

网友A:
速度与频率有关系,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楼主:
这个我知道的,亲,主要在哪个地方修改

网友B:
  可以更改下伺服驱动器电子齿轮比  但是程序中涉及到定位 也要按照比例变化了。
另外有可能还是把程序发上来吧。可以看看要在哪里动手。

网友C:
是不是超过了200KHZ啊,

网友D:
这个问题要考虑的东西比较多,首先要看原来的程序输出100%时,伺服电机的输出速度是多少,是不是已经到达它的上限,如果到达了,就不能只改程序了,还要升级电机,如果伺服驱动也到达上限,那么还要升级驱动。如果不改参数,直接增加机械齿轮比可行的话,还是改机械的好。
永无止境 !@#$%^&*