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5U四轴脉冲中想把SD8340中脉冲清除DMOV怎么也清除不掉

楼主(2016-07-24):
DMOV清除后显示0。再驱动又在原有值上加减。求大神带路

楼主:
有啥意见都可以提一提啊
、、大神跪求一言

网友A:
这个要看程序
松下PLC交流群:QQ724991044

网友B:
DMOV K0 D8340 写入这个程序看下

楼主:
你说的我早用过了。谢谢兄弟,首先提一下,我只是单一的用plsy发脉冲串的。没用特殊定位指令,在特殊寄存器里sd5502监测的脉冲数。是可读写入的。清零后,sd5502是显示0。但是同一轴还有一地址sd8140是只可读的地址,里面的值还在?再次驱动脉冲输出又给清的覆盖了

网友C:
把程序发上来,好讨论啊

网友D:
和FX兼容的SD应该是只读的。只有FX5U自己的D才能DMOV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和FX兼容的SD应该是只读的。只有FX5U自己的D才能DMOV
师傅你好,我在手册特殊寄存器里查询了。地址后缀是R/W阿。。

楼主:
因为四个轴的速度是要实时变化的,步清零误差累计了啊。用变速定位的话,最后还是需要脉冲归零点清除。

楼主:
貌似懂了。。。我定位指令清零的地址不对应,PLSY是只读。。。如果改用PLSV的话清零该指令的脉冲寄存地址应该就不会出问题了。。。

网友E:
看手册不认真,这个不能直接用MOV ,要用HCMOV ,高速传送指令。
下载积分:+3(有鱼丶)

网友F(2017-04-27):
DHCMOV K0 SD5520 K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