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24):
威纶通时间崔款程序

网友A:
一张画面而已,还要PLC程序中 用比较指令做设定的

网友B:
是的,需要与PLC配合使用

网友C:
引用楼主218hty于2016-07-24 08:53发表的 我这里有一个威纶通时间崔款程序,但不会应用,求解 :
威纶通时间崔款程序

要应用的好首先要看懂里面的宏指令。

楼主:
这个好像不用PLC结合,时间一到跳到锁屏画面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