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主板烧坏

楼主(2016-07-24):
昨天在调试一台设备的时候,往电脑上插USB转232的线,还没插进电脑USB口,两个USB的外壳刚碰上,一阵火花。紧接着,电脑罢工,开不起来了,拿到电脑店,硬盘也读不出来了。当时直接蒙了。今天换一台电脑调机,突然想起起火花时,PLC的通讯线还插着,果然,通讯口估计也烧了,连不上。瞬间懵逼。。之前用电脑的时候,偶然手碰到USB或者VGA口就会麻一下,当时没在意。哪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啊。。。另外,提醒各位备份,目前还不知道硬盘数据能不能读出来。悲催了

网友A:
程序我都是用百度云同步保存的。可以保存历史版本
上周也是调试不小心PLC的L N碰到了,火花亮瞎了,电脑主板换了,PLC没坏。。

网友B:
光隔离,光隔离,必须的要。

网友C:
电脑漏电 电死人的都有.....
楼主还活着,大幸!!!!!!!
真诚感谢!不是吧,我就感觉指头被弹开了

网友D:
没碰到过这种情况。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E:
楼主你摊上大事了,祈祷问题不大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