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24):
用三菱5u控制 富士smart5 伺服电机    设置1000个脉冲转一转  PLC 发送1000个脉冲(速度设置成1000P)伺服转一转  但是在伺服面板监视(OL12参数)中显示1002个脉冲   PLC再发送1万个脉冲时候伺服面变显示10600多个脉冲,另外用PLC控制电机转动过程中 发现有抖动现象 ,但是用伺服放大器面板控制转动很平滑。。。  编码器线 和 CN1控制线都换过 ,一样出现这种问题。。。   经验大婶来判断下什么原因 ,和CPU 扫面时间有关系? 或者是脉冲宽度?

楼主:
以解决 边上有个变压器  离远一点 就好了

网友A:
PLC和伺服要有良好的接地

网友B:
信号干扰,
集电极开路输出都有这种现象

网友C(2017-01-04):
你好,FX5U和伺服通讯参数改如何设定?能发一份你的程序看看吗?
(小白,最近在使用FX5U,比较蒙)

网友D:
之前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,编码器接的脉冲有偏差。搞死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