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vb6.0中对三菱地址读写是怎样实现的

楼主(2016-07-24):
各位老大:能教教我吗?通讯协议实在看不懂。地址是怎么换算过来的,有什么规律吗?谢谢大家!!
每天进步一点点!

网友A:
地址有规律 ,查下资料就是 ,modbus 协议
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! 电话18670873544

网友B:
那就用OPC通讯了 不用算地址

楼主:
请教具体怎么通讯呢?谢谢!

网友C:
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fa06c1106c175f0e7cd13789.html
三菱FX系列plc用于读写时的位地址表
下载积分:+1(周信) 真诚感谢!好东西!再次 ..
yanzhi2008

网友D:
建议用MX COMPONENT

楼主:
谢谢老师!好像没看懂,有个例子加说明就好了
mythic

网友E:
感觉MX COMPONENT通讯还是慢,自己通过协议写代码来的快,地址不明的就自己用串口通讯监控下,通过编程软件置位复位几个不同M,然后总结规律

楼主:
这个vb好难搞,用触摸屏就好搞,直接勾选元件地址就行
yanzhi2008

网友D:
vb6.0有些老了,后续支持没有更新,还是.NET吧。自己写代码传送数据量大时会卡,比如你写个监控X0~X17的代码,明显看出反应慢。

楼主:
我想 vb都玩不好,net也玩不好

楼主:
请问楼上的大侠:单独读取x. y. c. m等元件的地址是多少呢?谢谢!

网友F:
我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协议,如果用计算机协议,M这些没有什么特别地址,就是M。
[attachment=150446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