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纶HMI8010IE,用网线下载出现问题

楼主(2016-07-24):
触摸屏的IP地址是192.168.0 .102 我下载时电脑连接用192.168.0.120,,,软件用192.168.0.102时,会出现以下的提示:请检查HMI的IP地址与端口设置 。
我到底哪步做错了?怎么排除网线等等的故障。
求各位大师指点。多谢

网友A:
可能还有子网掩码没有设置255 255 255 0

网友A:
网线要弄成直连的。使用万用表或者专门的网线检查器检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