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dbus通讯

楼主(2016-07-25):
西门子s7-200能同时与两个相同的仪表进行modbus通讯吗,如果可以,那两个仪表的地址不就重复了吗,求大神指导

网友A:
每个仪表对应一个站号,只要站号不重复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1楼 说的对

楼主:
我现在在做的项目是用s7-200smart和两个相同的仪表,plc不仅要同时与两个仪表通许,而且还要与触摸屏通讯,但plc只有一个CPU本体集成通讯口和一个通信信号版(SB COM1),还能在扩展一个通讯口吗?如果可以,请问如何扩展,谢谢!!!

网友C:
看一下s7-200smart选型手册就OK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