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3U与MR-J4最简单接线问题

楼主(2016-07-25):
各位高手同志,我是小白,从未接触过伺服,目前有个项目 选的FX3U-MT和伺服MR-J4-A的,我想请问一下,最简单的接线方式一个脉冲Y0和一个方向Y4,不再接任何线,能不能实现?还有就是可不可以不设计原点开关,相当于PLC只有Y0和Y4与伺服相连,无其他信号线,求帮忙

网友A:
应该不可以的,伺服控制器要接线的

网友B:
20脚要接24V+,42,47可以不接
PA13 0311
PD01 1C04

网友B:
46脚接PLC 0V

楼主:
这个是我画的图,大家看看 有没有错的,请指正 20、12脚接DC-24V,46脚接的DC-0V,21脚和47脚都没有接DC-0V,42脚(EM2)和47脚之间有一个继电器作为急停用。 我的DC-24V直流电源是单独的开关电源供电,没有用PLC自带的24+电源,即输出是单独使用的一个开关电源,和输入回路相对独立 [attachment=150673]

网友C:
脉冲。方向。伺服报警。
其他参数设置

网友D:
使能SON应该接入plc

网友E:
应该是可以,一个管方向一个管速度。

网友F(2017-02-25):
好东西谢谢楼主分享希望多多分享哦
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,快乐幸福少不了!呵呵……

网友G:
必要的线是一定要拉才行的,否则电机动不起来.

网友H:
SON信号我记得伺服里面可以设置常闭的,至少J2系列的伺服可以

网友I:
[attachment=167207]
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,帮别人选型(说能用就行,有些太范畴了),其实自己根本没有弄过伺服。
第一个问题:放大器是 MR-JE-A系类的,如果容量够,那电机从HF-KN或者HF-SN两种里面选就可以了吧。
第二个问题,选了伺服放大器了,如果只是一轴一般的定位用,那plc选能发脉冲的就行吗? 还用选运控制式模块吗?样本上有FX3U-1PG FX2N-1-PG FX2N-20PG,是必须要选的吗?我看完上面的帖子,觉得只用一个能发脉冲的plc就可以了,对吗?

网友J:
应该是可以的,其它控制信号可以通过参考设定进行ON/OFF

网友K:
好东西谢谢楼主分享希望多多分享哦

网友L:
需要接线的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