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25):
哪位朋友知道西门子STEP7 V5.5 SP2中文软件和6ES7972-0CB20-0XA0适配器通信不上,适配器不被电脑识别。是怎么回事?在电脑里有适配器驱动

网友A:
原装适配器?换成STEP7 5.4版本的然后手动安装驱动看看可以不。

网友B:
如果是原装的适配器,驱动的安装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非原装的安装起来就很难了。

网友C:
找到pc adapter MPI及pc adapter PPI重新进行加载,不行的话就装个pC adapter USB,再不行就打西门子技术支持热线吧,周一至周五9:00-16:00,顺便你看下你的STEP7软件是SP2还是SP3版本的,有时候版本兼容性也会导致连接不畅,该适配器用其他电脑试过吗?最好试试看,如果其它电脑也不行的话那基本就是适配器本身问题了。

网友D:
如果驱动安装成功了,设备都显示正常没有错误的话,那你看看你的控制面板中PC/PG估计没有设置吧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