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FX1N PLC的现象是不是超级加密了,如何化解?

楼主(2016-07-25):
本厂有一设备是用三菱FX1N PLC ,设备用了八年了,现在PLC上电的ERR灯一闪一闪的,RUN 灯不亮,与电脑可以连线,能上载内存和参数项,但上载程序项,一直显示程序读出中...,是0%,没有密码,从上载的PLC参数查看内存容量是空白,程序容量是1240732步,好像不对,此现象是不是超级加密?各位有什么好办法解决?谢谢!

网友A:
说明PLC不运行了,一定是时间到了,停止了。还被加密了,论里有解密软件啊,自己找下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B:
都不運行了。

网友C(2016-11-26):
程序出错了

网友D:
程序出错了,里面乱套了,重写。

网友E:
这么古老的PLC,破解软件一大堆..

网友F(2017-01-16):
把设备厂家的货款付了就会正常了

网友G:
八年还不付款??老机器可以淘汰了

网友H:
PLC电源有问题也会这样,请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。

网友I:
设备是不是经常停开.再次编程.

网友J:
应该是硬件坏了,导致程序乱了。

网友B:
執行全部復位以後再下載用戶程序。

网友K:
应该是硬件坏了,导致程序乱了。
工控人加油

网友L:
明显是plc坏了,别去折腾了 ,换个新的plc。

网友M:
建议您拆机看一下PLC的内部供电电源模块是否正常工作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