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25):
    目前plc从机械手中读取出位置数据,格式为P0=200.000空格20.000空格0.009空格0.005空格。如何在PLC中把坐标数据200.00和20.00提取出来?
  位置数据格式为ASCII

网友A:
有人知道吗?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B:
这个最好用触摸屏脚本语言里的字符串处理方法处理一下,提取出你需要的字符串,然后转换为数值,存入PLC的数据寄存器里

网友C:
16进制#0000 NUL
16进制#2000 Space

16进制#3D005030 P0=

X,Y是转换后浮点数

网友C:
多思考,多动手才能提高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[attachment=150037]

16进制#0000 NUL
16进制#2000 Space

#3D005030   →P0=   ??
高位在前麽?

楼主?3D是=
           00是NUL ?
           50是P
           30是0

那么正确的数据是#3D5030吧?

还是我混淆了?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
#3D005030   →P0=   ??
高位在前麽?

D0  5030
D1 3D00
MOVL #3D005030(D1,D0)
真诚感谢!大神,两个压缩包都打不开 啊

网友C:
上传之前都有查毒(卡巴斯基2016)。
两个压缩包我都能打开。试试用7Z解包。或换台电脑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