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考
一台FX3G PLC 跟WORK2死活不能联机,还请各位指点

楼主(2016-07-25):
各位老师,本人最近想把手上的FX3G 60M PLC 联机使用,电脑软件装的是GX WORK2 自制232转8口422连接线 ,现在一直连接不上,换用MINI USB也不行,驱动都按方法装好了,线也检查过了都OK,就是不能联机,各位谁能教下我

网友A:
我有遇過這種狀況,若 plc 及其連接線都沒問題的話,那就是電腦的 usb port 壞了。

网友B:
软件版本高一点。
驱动程序有安装好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