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25):
[attachment=149979]
图中CTR1为计数器,接线如下图.
[attachment=149980]

请问图纸上带圈的,加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是什么意思,起什么作用.

网友A:
象是上拉电阻。说错误怪。

网友B:
这种二极管与电阻器连接是保护输出模块的过电压。
原因:该计数器的通过电磁线圈与棘轮组成。线圈在断电瞬间会产生高压脉冲,使输出模块承受高电压而容易损坏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种二极管与电阻器连接是保护输出模块的过电压。
原因:该计数器的通过电磁线圈与棘轮组成。线圈在断电瞬间会产生高压脉冲,使输出模块承受高电压而容易损坏。

如果是这样,二板管应该反过来才对。

网友C:
防浪涌的,保护计数器。

网友D:
你的PLC应该是三极管输出的吧!如果是,那就是上拉电阻。
是NPN输出,谢谢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象是上拉电阻。说错误怪。

正解!
[attachment=149985]

网友F:
画错了,二极管应当反过来。如果这样,没有意义。
应该不会错,是日本富士机上的。
旭日东升

网友G:
赞同7楼意见
爱好自动化

网友H:
Plc输出时为低电平,不输出时拉高电平,想一下单片机三种状态,这里就是保证不出现第三种状态不确定状态
计数器只是一个脉冲信号,不存在浪涌那些鬼东西
  • 下载积分:+2(hardy_6817) 真诚感谢!
  • 自动化单机,生产线,项目编程调试!

网友I:
    上接电阻

网友J:
    学习学习。
    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K:
学习 学习 同意 9楼

网友L:
钳位,限流,做用是快恢复。

网友M:
這個是個保護電路

网友N:
直流电路中浪涌保护吧,交流用阻容
互相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