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师关于c252的问题

楼主(2016-07-25):
情况是,我PLc接 X0 A相 X1 B相 X2 Z 相 程序是ld m8000 out c252 k999 问题是输入点有闪烁但是 没有读数 是怎么回事了?

网友A:
输入点不可同时使用。
c251,252,254的区别在于硬件门控制。
在程序中触点前条件导通的情况下:
c251只要是x0,x1输入a/b信号即可计数,可用程序复位为0;
c252除x0,x1输入a/b信号外,还需X2信号为OFF才可计数,不光可以程序中复位,还可用X2接通将其复位为0;
c254除x0,x1输入a/b信号外,还需X2信号为OFF、X6信号为ON才可计数,不光可以程序中复位,还可用X2接通将其复位为0。
复制粘贴版主之前的回复。

网友B:
X0 A相 X1 B相 X2 Z 相 不计数的情况就是你X2 Z相信号不对, 高低电频不对,你叫编码器厂家把编码器Z相反相即可,前提是你编码器是完好的情况哈,编码器坏了也是不计数的

网友C:
z相不要接。

网友D:
M8389可以把Z相邏輯反向
如附檔
偶爾開播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channel/UCR7KK2amDeHRUi6WNd5fh7A/vide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