梦想
cj2m cup31现在显示板上报错H4怎么解决

楼主(2016-07-25):
cj2m cup31现在显示板上报错H4,现在无法运行,以前也不怎么接触CJ2M的PLC,不知道怎么解决

楼主:
怎么没人呢

网友A:
要詳細一點,RUN燈怎麼樣,還有些是致命的,有些是不致命的。

楼主:
运行不了啊,错误记录上部提示,只有面板上提示H4

网友B:
H4表示网络节点号错误,出厂的CUP以及其他网络模块的节点号都为0,更改节点号就OK 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