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用转速来控制比例阀输出

楼主(2016-07-25):
现有一攻丝机,手动的,想把他改成自动攻丝机。想用比例阀控制气缸压力来达到手动下压进刀的功能,要求转速低时能通过比例阀调高压力使丝攻顺利进刀,各位这个方法可行不?

网友A:
应该是可以的

网友B:
还是考虑用伺服进给的好,不然通止规很难通过。

网友C:
赞同二楼的!

网友D:
直接搞 个加工中心,方便快捷,钻,铣,镗,攻丝

网友E:
我也觉得2楼的要好点 用伺服进给 那样稳当点吧
你这个还得换算速度对于压力多大 一定要匹配 不然你就把丝全部弄坏了

楼主:
伺服进给要丝杆和马达,感觉复杂了。

网友F:
不可行,压力和接触面有关,压力只是开头需要后期不要

网友G:
这个简单啊,不用伺服,太贵了,加工中心更贵,用攻丝机好了,淘宝上多的是,只要1千多。(也叫攻丝动力头)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H:
我同意二楼的说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