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伦白屏

楼主(2016-07-26):
威伦TK6070IK屏连接松下PLC,有的时候出现白屏,不只是夏天,冬天也会出现,每次出现白屏就把PLC运行开关RUN→STOP,马上再STOP→RUN,屏幕又显示正常了,
请问下是PLC问题还是屏哪里出现了故障?

网友A:
应该是通讯故障,可能有时会有干扰!

网友B:
我以前搞过一个屏程序,到我须要远程调试的时候,就会让屏跳到黑屏。(为了调试中不让外人乱动)后来有人对我说屏坏了。我最后在黑屏中写上,系统调试中,勿动!!!
,个人感觉不是干扰,就是程序
下载积分:+2(ajd186)

网友C:
触摸屏程序里有一项PLC控制,打开看看有没有玄机

网友D:
有屏的程序吗?传上来看看
不是设备厂,貌似屏不能上传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E:
试试上载程序

网友F:
看看plc控制,或直接窗口或间接窗口,这三项有没有定义变量,如果有删除就可以了。除此之外应该不会有其他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