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伺服电机控制问题请教

楼主(2016-07-26):
现准备用信捷XC3-24R-T的PLC控制台达伺服电机,
伺服驱动型号为ASD-B2-0421-B,电机型号为ECMA-C20604GS,
因为是第一次使用伺服,所以有很多问题想请假大家。
现在我准备直接使用串口通讯的方式监控控制驱动器,即PLC串口1与驱动器串口CN3进行通讯,
编码器CN2正常与电机进行连接
现在的问题是,驱动器串口CN1的线我还需要接吗,如果需要接一般要接哪些线?
还有就是采用速度控制方式需要设置哪些参数?
期待各位的解答,不胜感激!!!

楼主:
有知道的吗

网友A:
没见过xc3-24r-t的plc 只见过xc3-24t-e的pl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