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运动控制器系统设置出错

楼主(2016-07-26):
三菱运动控制器上AL.闪烁三次,然后显示L01.

楼主:
各位大神,请问这个该怎么解决
lishunlong86

网友A:
检查运控的系统设置,着重检查数据共享刷新设置,和基板IO设定;需要对照逻辑程序里面的参数设置(共享刷新和IO分布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