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GX WORKS2 编程软件出问题

楼主(2016-07-26):
请求各位大神们帮忙 我安装了GX WORKS2 按照的时候说没找到什么文件之内的问题 ,打开软件不可以使用 老是显示系统不稳定 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。。。

网友A:
最简单就是从装系统,也是最麻烦的。

楼主:
我就是不想重装系统呀。

网友B:
有没其他版本?换个版本试试

楼主:
我之前用的好好的 就是这些天这样 重新安装都没用 ,安装GXDEVELOPER 可以读取PLC程序 但不能新建 和下载 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

网友C:
是不是安装的时候勾选了监控模式?

网友D:
试试重装一个新的软件

楼主:
我之前使用的好好的 就是安装了GXWORKS2 之后才这样的

楼主:
我把C盘COMCAT.DLL 文件删除后从装 现在有出现内存不足 着是怎么了

网友E:
建议重装系统再安装GX WORKS2

网友F:
看下哪们大神知道,,

网友G:
进来学习一下。
TEL:13928661629 QQ:73265656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