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册
,关于QD75定位模块

楼主(2016-07-26):
已解决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问这些问题之前建议先看一下手册,先了解伺服是怎么工作。
定位模块和伺服之间的连接,伺服不同的工作模式有不同的连接方法,并没有简单到一根线就可以工作。

网友B:
外部设备简单理解就是 我到家了要掏出钥匙开门。 告诉PLC设备状态从而相应的控制私服运动

网友C:
图中是用脉冲控制伺服,除了脉冲方向信号外还有故障信号,复位信号,使能信号,正反限位,读伺服绝对值等等信号线.
一根线控制的不是这种模块是SSCNET/H光纤通迅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