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3U-16MR可以带FX3U-4DA模块吗?

楼主(2016-07-26):
FX3U-16MR-ES-A 右面加一个FX3U-4DA 模拟量输出模块可以吗?

网友A:
可以的 模拟量输出模块的输出是靠你模块输出的 跟plc没多大关系,只要你plc能挂这个模块就可以
下载积分:+5(小蜜蜂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当然可以了

网友C:
有扩展接口的就可以带